8051有一个8位cpu,这句话咋理解?是说里面的寄存器都是8位?

楼主:
8051有一个8位cpu,这句话咋理解?是说里面的寄存器都是8位?

网友:
嗯,我也认为书上肯定有。不过不一定是这本书,没准这本书是为已经了解8位CPU的意思的人而写的。

这里不妨打个屁,准确的8位CPU的定义是什么,楼上提到地址总线8位明显是不对的吧。8051复用了8位数据总线作为地址总线,地址总线一共16位,而内部寄存器也不全都只是8位的,PC寄存器就明显是16位的。

看来还是以数据总线宽度及内部运算单元的位数为准好像准确一些。像8088这样的处理器,总体来说,好像都是归入16位处理器(至少也叫准16位处理器)来看的吧。

网友:
小朋友啊,先以尽量快的速度把你的书看一遍,再来问,效率会好些

网友:
大哥,书上没讲.
:(

网友:
屁话,书上怎么没讲啊,是你没看到

建议楼主把书看的仔细点

网友:
放屁!当然没讲!

网友:
地址总线、数据总线8位

网友:
书上没有讲,就去问你的老师,如果老师没有讲,就叫它滚蛋。

网友:
8位数据总线 。

网友:
就是说它的CPU一次只能同时处理8位的0或1数据~
你仔细看看书上肯定是有的,只不过你刚开始学,没有理解··
以后碰到此类问题可去问下老师~~

网友:
CPU的处理字长

网友:
你看看,这么多人答案都是好像,大概,没有准确的定义啊。
继续讨论中。。。。

网友:
这个 准确定义意义也不大,同意 10楼的观点。 CPU能够处理的指令字长,就是CPU内部 运算核的能力是几位的,就是多少位的CPU

网友:
呵呵,看似有点那个的问题,,讨论起来还是有花头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