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440 板子上的uart口 做错误控制

楼主(2007-05-26):
如何在440 板子上的uart口 做错误控制
比如说检测到数据错误,怎么让对方端口重新发送?需要用中断实现吗?
检测
数据
如何

网友A:
帮定一下!!!!

网友B:
那你要作一个协议通信。两方的发送都要遵守你的协议才可以。要不然不能简单的中断对方的工作让对方再发送,而且所有的发送信息要作一个缓存,当检测到没有重发信号的时候再开始发。不用中断,不过你要修改串口通信bsp了

网友C:
主机发一个数据包,从机接受并校验,正确回个O,错误回个E,主机收到O发下一个包,收到E重发这个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