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控制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7-06-27):
请教有关控制驱动的问题
我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开发一个小船,可以自主避开障碍物,如何用单片机或PIC来控制他的驱动,即分别控制他的左右车轮,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程序可以参考,谢谢,希望有知道的可以不吝赐教一下,也可以是源程序方面的,或者是总体大纲性质的也可以,我现在没什么头绪,看很多前辈们的论文,一直没什么收获,都是说的总的,比如说是PWM??没有什么具体的电路链接等方面,望各位指点。
源程序
开发
论文
如何

网友A:
主要是怎么找那个障碍物,嘿嘿
用可控发射功率的红外怎么样?
一定距离内能收到弹回来的信号,那么就有障碍,然后做相应的处理.嘿嘿
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B:
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控制系统的前后向通道的定义,根据你的叙述,看不到小车是如何控制,是根据什么信号转弯,简单说来就是有没有传感器,或者说是直接遥控的.然后还有根据你小车的机电系统,定义控制线路,不同的电机有不同的控制线路,和驱动程序.至于单片机的选择也是看的系统功能的多少来确定.

网友C:
不好意思,好久没看,我有点泄气,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给你分,谢谢你

网友D:
是自住的,不用我考虑传感器的问题,已经知道了障碍物的大小和位置,还有距离,关键是怎么控制,用什么类型的东东来实现?比如是什么类型的单片机或者plc,还是dsp,还是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