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断问题

楼主(2007-11-13):
一个中断问题
在vxworks里,能否改变pci设备的中断号?改变了怎么不起作用?
pciConfigOutByte (pReso->pciBus, pReso->pciDevice, pReso->pciFunc,
PCI_CFG_DEV_INT_LINE, pReso->irq);
我现在有3个设备用了中断号9,只需要用到一个pci设置,试图关闭两外两个pci设备,不成功。又试图改变需要用到的设备的中断号到13,但没有中断上来,能改吗?用作用吗?谢谢解答。
设备

网友A:
中断号由硬件设计决定,不是你想改就改的。程序中配置中断号也是根据硬件设计的结果,将正确的值设置下去。

网友B:
啥CPU~
每个CPU的中断号是固定的
关闭中断一般都有使能选择

网友C(2007-12-21):
中断挂接函数中有参数入口,可以用来判断指定的PCI设备

网友D(2008-05-01):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