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怎样在PPC或Smartphone上调用TAPI或其他函数来设 ...

楼主(2007-03-12):
请教下,怎样在PPC或Smartphone上调用TAPI或其他函数来设置回铃音静音或让打电话的人听不到呢呢,有知道的请不吝赐教,小弟先行谢过了....
我想静音,但是调用waveoutsetvolume(0,0),还是没什么变化,请问如何解决,才能即使有回铃音,让他静音,让主叫方听不到就行.
电话
其他
如何

网友A:
这个不是程序能控制的了的!

网友B: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C:
通过修改modem的协议栈可以做到一些回铃音欺骗,有些免打扰功能的手机就是这样做的。但是Microsoft平台的application是做不到的。

网友D:
那怎么办呢

网友E(2007-04-19):
对我来说是好高深的东西!
是在无能为力

网友F:
回铃音不是手机能控制的吧,好像应该是移动交换机给主叫的。
如果要做,勉强可以把电话接听起来,然后把麦克风关掉声音不给主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