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助,请高手指点!请问学习用wdm做usb口驱动,从 ...

楼主(2007-08-24):
100分求助,请高手指点!请问学习用wdm做usb口驱动,从哪里下手?
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料,多谢了
资料

网友A:
Windows 2000/XP WDM设备驱动程序开发
WindowsWDM设备驱动程序开发指南

网友B(2009-09-16):
1.登陆 www.chinaitlab.com
2.注册
3.搜索“驱动”或者“wdm”.
4.下载。
至少6部书籍可以下载,并且只有一部关于windows2000 windowsxp的。好好看看吧。
另外建议看看:C51单片机C语言开发实例,里面有USB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