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怎样实现IIC和arm2410的通信

楼主(2007-07-20):
怎样实现IIC和arm2410的通信
我现在做rtc驱动需要实现iic和cpu的通信
请问具体的步骤流程是什么?
cpu
通信

网友A:
读写IIC的操作,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关于IIC的操作程序,
自己写一些函数,
open
read
write
...

网友B:
前一阵子刚做了一个rtc的。
volatile iop_cpm2_t *io;
volatile cpm2_map_t* immap = (cpm2_map_t*)CPM_MAP_ADDR;
io = (iop_cpm2_t *)&(immap->im_ioport);
io->iop_pdird |= bit;/* set 1 for output */
io->iop_pdatd |= bit;/* set 1 for high */
通过cpm2_map_t结构体获得引脚的地址映射,对其进行相应的 |= ,&=~ 位操作,即可实现高电平,低电平设置
具体还要看arm2410的芯片资料,rtc设备的7位i2c地址也是需要的。

网友C:
我也想做个 I2C 接口的键盘驱动
iic 驱动该怎么写呢??

网友D:
iic 驱动名为驱动,实际上不用单独编写为驱动模块,可以写成一个驱动接口,当驱动某个实际设备时,在那个驱动模块上调用iic接口中的读写即可。
iic的写法参照iic的标准,按之进行标志位的设置,完成读写。

网友E:
2410有IIC接口,你先看IIC读写的流程,再读2410手册上IIC那一部分,读完后就可以开始编程了。你最好把操作IIC的代码封装成函数,方便RTC驱动调用

网友F:
呵呵~~这个应该很简单吧~~我以前做过~~一个用GPIO来模拟IIC的时序,来接受数据~~
楼主多看看手册吧,一定写的出来的!
如果有寄存器就更简单了!

网友G:
我写好了,在ads下调试通过

网友H(2009-03-12):
有做过2440的SPI接口的键盘驱动吗?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