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串口设置和通讯的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2007-09-04):
熟悉串口设置和通讯的帮帮忙,谢谢了
公司以前自己做的"脚踏开关",用的串口线,脚踩一下,串口就会收到信号,我现在问工程部一些脚踏开关的参数问题,他们只告诉我,脚踏开关 只连接了串口的4,6口,但我现在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开关,却没有信号进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连接了4,6口后,串口是怎么一种工作方式? 应该得到什么信号?
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下,不胜感激~~
脚踩一下,会连通一次,这种串口状态在程序里应该怎么监测?
开关
信号
不胜感激
工程部
程序

网友A:
好像不是一般用法,是不是就当成一般接口用了,类似一个关开,掩人耳目

网友B:
你看一下DB-9的引脚定义,具体的我也忘了,好像是CTR,CTS之类的控制信号吧,你只需要写一个函数判断这个信号就行了,如果2,3脚没用的话,肯定就没有用到数据的收发,所以你用的串口调试软件必须能识别信号变化。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D(2007-10-05):
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号检测,没有使用数据通讯。

网友E:
同意楼上,没有通讯的过程,只是一个监测。

网友F:
信号 DB-9
公共地 5
发送数据(TD) 3
接受数据(RD) 2
数据终端准备(DTR) 4
数据准备好(DSR) 6
请求发送(RTS) 7
清除发送(CTS) 8
数据载波检测(DCD) 1
振铃指示(RI) 9

网友G:
对,这只是DTR的信号检测

网友H(2008-05-01):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