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WIN CE的注册表?

楼主(2007-05-15):
怎么查看WIN CE的注册表?
怎么才能像XP运行regedit那样查看windows ce 的注册表信息???
windows
信息
regedit
注册表

网友A:
在evc中选择"tools"->"remote registry edit"

网友B:
去网上找一个regedit.exe,将其打包到nk中,然后在CE中的start->run,输入regedit,记得将分给我啊

网友C:
1,用USB电缆把你的WINCE机器和电脑USB口连接,同时WINCE必须支持ACTIVESYNC.
2,在你的EVC或PB下的TOOL菜单下有注册表文件的查看器.点了就是.

网友D:
CE直接在“运行”里面输入regedit就可以打开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