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啊,我的Pocket PC2003无法运行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我按照步骤安装了以下的套件:Activesync--eVC4--sp3--pocket PC2003SDK(之前我就是这样安装的,完全OK,还做了PDA的软件)。安装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且都是默认路径和默认组件安装,安装完毕后打开EVC可以新建工程,编译也没问题,但是一用emulator进行debug,虽然可以弹出模拟器窗口,可就是无法运行工程。编译状态栏提示:Failed downloading。Cancle以后弹出一个对话框: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device!
请大家帮帮我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真是急死我了。
ps:这该死的EVC安装好像和电脑的硬件有关系:我找了好些台电脑都装不上,有的电脑格了几遍系统装也不行,还用过刚买的新机子装也不行。仅有的两台能装上运行却是不管什么时候装,重没重装过系统,EVC都装得上运行得了。

网友:
呵呵~,我肯定的告诉楼主,不是EVC的问题

网友:
看看你选择的SDK、CPU类型与模拟器是否一致。基本上不可能式EVC出问题了。

网友:
不是SDK和CPU的选择问题,我试过在不同的电脑上同完全一致的方式安装,有的能装上,有的就不行,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不是说安装的问题,而是说程序在EVC中不能运行的问题。安装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你的安装文件损坏了呢?建议你去重新下载一个安装文件。

网友:
安装文件也没问题,并没有损坏,就是你说的不能运行的问题,关键是我从安装,新建工程,选择CPU,调试到最后的运行,全都是用的相同的手段啊.可就是有的可以,有的就不行了.这怎么解释呢?

网友:
要在局域网中运行,如果单机的话,需要安装Loopback 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