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C104总线主板,与上位机进行串行通信,一段时间后下位机死机,求救!

楼主:
我使用PC104总线的主板,挂一个数据采集卡,作为下位机采集模块,采集到结果通过RS485送给上位机,采用的是中断方式的串行通讯。一开始通讯正常,但是一端时间,大概发送1000次左右,下位机就会死机,反复调试都是这样,不是很明白。现在把代码贴出来,就高手指教!
void interrupt(*oldport1isr)();
void interrupt ComInt()/*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ReceiveFlag;

        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char panelid = 0;

        OverTimeFlag = 0;

        CheckSumReceive = 0;

        CountByte = 0;

        awresult = 0;
        tempresult = 0;
        ppmresult = 0;

        closeint();

        for(cnt = 0; cnt < 8; cnt++)
        {
                CommandReceive[cnt] = 0;
        }

        overtimejudge();

        panelid = (unsigned char)(para[0]);

        if(OverTimeFlag == 0)
        {
                CommandReceive[0] = inport(PORT);                /*First byte receive,if don't match panelid,return interrupt funtion*/

                if(panelid == CommandReceive[0])
                {
                        panelright();
                }
                else
                {
                        ;
                }

        }
        delay(DELAYTIME);
        outportb(PORT + 2, 0x07);

        outport(0x20, 0x20);
        outport(0x20, 0x20);

}

void readparameter()
{
                FILE *fp;

                int i;

                fp = fopen("config.ini", "r");

                if(fp == NULL)
                {
                        printf("Can not open file\n");
                }

                for(i = 0; i < 3; i++)
                {
                        fscanf(fp, "%f", para + i);
                }

                fclose(fp);
}

void senddata(char 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 = 0; i <  SendDelayTime; i++)
        {
                ;
        }

        outportb(PORT + 1,0x00);                                                /*Turn Off Interrupt */
        outportb(PORT + 4, 0x0B);                                                /*Turn on DTR,RTS,OUT2,send mode*/
        outportb(PORT, data);
}

void initcom()/*串口初始化*/
{
        outportb(PORT + 1, 0);                        /*Turn off interrupt*/

        oldport1isr = getvect(INTVECT);        /*Save old interrupt vector for recovery*/

        setvect(INTVECT, ComInt);

        outportb(PORT + 3, 0x80);                /*Set DLAB on*/
        outportb(PORT,0x0C);                        /*Set 9600 baud rate*/
        outportb(PORT + 1, 0x00);
        outportb(PORT + 3, 0x3B);                /*8 bits,1 parity,1 stop bit */
        outportb(PORT + 2, 0x07);
        outportb(PORT + 4,0x0A);                                                        /*Turn off DTR,Turn on RTS,OUT2,receive mode*/

}

void openint()/*开中断*/
{

        outportb(PORT + 4,0x0A);                                                        /*Turn off DTR,Turn on RTS,OUT2,receive mode*/

        outportb(0x21, (inportb(0x21) & 0xF7));        /*Set programmable interrupt controller*/

        outportb(PORT + 1, 0x01);                                                        /*Interrupt when data received*/
}

void closeint()/*关中断*/
{
        oldport1isr = getvect(INTVECT);

        outportb(PORT + 1,0);                           /*Turn off Com2 interrupt*/

        outport(0x21, (inportb(0x21) | 0x08));

}

void panelright()/*下位机判断是否命令是自己的板号*/
{
        unsigned char i;

        for(i = 1; i< 7; i++)
        {
                receive6commandbyte(i);

                if(OverTimeFlag != 0)
                {
                        break;
                }
        }

        if(CountByte == 6)
        {
                receive6bytecomplete();
        }
}

void receive6commandbyte(unsigned char order)
{
        overtimejudge();

        if(OverTimeFlag == 0)
        {
                CommandReceive[order] = inport(PORT);

                CheckSumReceive += CommandReceive[order];

                CountByte++;
        }
}

void receive6bytecomplete()
{
        overtimejudge();

        if(OverTimeFlag == 0)
        {
                CommandReceive[7] = inport(PORT);

        if(CommandReceive[7] == CheckSumReceive)
        {
                if(BeginJudge == 0)
                {
                        beginmeasure();
                }
                else
                {
                        sendresult();
                }

        }
        else
        {
                checksumwrong();
        }

        }

}

void sendresult()
{
   /*发送测量结果*/
}
void beginmeasure()
{
        /*开始测量*/

}

void beginsucess()
{
     /*返回启动测试成功的信息*/
}

void checksumwrong()
{
  /*上位机命令校验和出错后下位机返回出错信息*/
}

void overtimejudge()/*上位机命令是8个字节,判断有没有接收超时*/
{
        unsigned char ReceiveFlag;
        unsigned long cnt = 0;

        do
        {
                ReceiveFlag = inport(PORT + 5);

                cnt++;
                if(cnt > TimeExceed)                                                                                                    /*Overtime judge,wait for 300ms*/
                {
                        OverTimeFlag = 1;
                        break;
                }
        }
        while(!(ReceiveFlag&1));
}

unsigned int sample(int chx)
{
  /*开始采样*/
}

void main()
{
                clrscr();

                arrayinit();

                readparameter();

                enable_gpio();

                initcom();

                openint();

                while(1)    /*一直等待上位机命令*/
                {
                        initcom();
                        openint();

                        delay(DELAYTIME);

                        feedDog();

                        setvect(INTVECT, oldport1isr);

                }

}

网友:
eeworld现在能发这里长的帖子?
呵呵

网友:
抱歉我不懂这些,但我是专业做PC104的,我们公司有精通的工程师哦,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MSN:dongyan98@hotmail.com  QQ:15144652

网友:
楼上 这位真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