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RTL8019AS以太网连接主机本地连接不稳定,何解?

楼主:
我在自制的以太网rtl8019as片子上用网线连接计算机,但本地连接显示断开、没有连接、过会又有连接,很不稳定。

正常情况和本地连接上是不是只要给8019AS加电就可以看到,不用跑发送数据程序?

可能自己做的电路很不稳定,是抄的以前公司的以太网接口

请大家一起讨论RTL8019AS上电后与上位机的本地连接是如何建立的?

网友:
也就是主要想了解上位机上的本地连接显示是否连接上是根据什么判断的,是8019上本来有初始的发送据被上位机网卡检测到?

还是其他

网友:
你的片子是怎么做的?
寄存器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现在搞定了,但好像不用涉及到寄存器的问题,在我现在的板子上只加载了5V工作电压和GND,外加控制用于8019的复位线。

只是我不明白他与PC上的本地连接上的依据是什么

我想8019应该是有数据信号被PC网卡检测到吧

刚做8019,想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不好意思,由于网络原因刷新导致重复回复,还是请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请问板子上只加5V工作电压和GND,不用对8019进行任何初始化设置本地连接就能成功?

网友:
是的,只有5V工作电压和GND,再就是8019上有个复位脚,高电平有效,我给个高,再接低就可以使主机本地连接有所反应接通。

没有任何其他动作

我现在想的是复位后主机怎么检测到8019连接的,可能片子复位后8019自动的有通讯数据发送?

仍待求解?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