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oot_debug nboot_release 问题

楼主:
先说一下硬件环境:2440 /wince4.2
  供应商只提供下载EBOOT的nboot,我自己下载了程序,修改成nboot_release 。
  在一块下载完内核并正常运行的核心板上,重新下载nboot_release 到nand flash第0块,断电重新启动,可正常引导到内核,再次断电,运行,则整个系统都没有动静,灯也没亮,终端没有任何信息输出。
  把原来的nboot重新烧回去,还是和上述一样的结果。
  已试验多次,应该排除核心板没插好的原因,各位能否给一些建议。

网友:
你可以把FLASH 0块的内容读出来检查一下,看看再断电前后,里面的内容是否被修改了

网友:
先问一下,你的falsh多少大,内核多少大

网友:
谢谢两位先,
我的flash64M
今天做了新实验,nboot引导内核执行一遍以后,导致不能再启动,nboot里有用到TOC去计算入口地址,不知道是不是内核执行一遍后,改变了哪些参数,导致nboot再次启动实效,关于TOC这块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