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后出了这个提示,麻烦大家帮忙看看阿?

楼主:
我的环境是这样的
先装EVC 4.0 再装standard sdk 4.2,然后装evc 4.0 sp 4.0
把程序与编译后就提示:
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 .NET and built for the ARMV4I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 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on any CPU other than the Emulator, 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 .NET, 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 Please see the eVC help documenta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

那位大侠帮我解决以下阿

网友:
你的应用程序是针对ARMV4I版本的处理器的,但是模拟器只支持x86版本的应用。如果你想让你的ARM程序在模拟器上跑起来,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用wince 6.0。

网友:
ningxin(资深民工)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有WinCE的版本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工具栏上WINCE Configuration的选择不对。

或是楼主在建立应用的时候,选择的CPU不对。如果选择了X86,有上面的配置中修改一下就可以的。

网友:
cpu选择用 x86:emulator 编译

网友:
怎么说没有关系呢?
    如果要模拟ARM特有的一些东西,当然用ARM模拟器要好一些。wince 6.0版本的模拟器是ARM的,6.0以下是x86的。

网友:
EVC和WINCE是不同的,我不知道楼上:ningxin(资深民工) 所说的WINCE指的是什么?

只用EVC就可以在模拟器上开发应用程序,楼主不用安装什么wince 6.0的,只在选择后模拟器就可的。

网友:
"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 .NET and built for the ARMV4I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  这句话说的很明白  你做的一个ARMV4I的应用程序想在 EMULATOR 下用, 那么就就得使用ARM的emulator 了, 或者你使用 Emulator 下的 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