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这里高人多 请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
我是新来的 什么也不会
我之想用32位单片机 来实现一个JPG图片的显示
听说还要装什么操作系统 .又学嵌入式 给我吓坏了.学这学那的.傻了

我想请那位权威给我讲一下.
要显示JPG图片
硬件都需要准备什么?软件都需要什么?我都需要会什么?
我上网看了一天也没看明白.请老师帮帮忙.

网友:
花300元买个数码相框拆了就知道了...

网友:
大哥不行我太笨,我二年前花5000元买个电脑,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
基础不学好,怎么能一步登天了?
先打好基础呀!

网友:
先熟悉 下该型号的cpu
然后 就是做个小的test把数据 送到cpu里面
然后会碰到些问题,jpg要解开
后面就是送出来显示了
显示还要看你是什么格式 这里面标准比较多你要看你主要用的是什么输出

网友:
如果仅仅是把JPG显示出来的话,估计一般单片机就OK了.但是,如果需要支持SD卡,USB等接口的话,那么没有操作系统开发比用操作系统开发更难了啦.一般先找个便宜一点的32单片机开发板玩玩,再把附加的软件搞懂就学会了啦....当然,做成产品就另码一回事,看道行了!

网友:
1、将JPG图片的数据存放在单片机里面;
2、用JPG图片显示的原理来编写JPG图片显示程序。

网友:
以前有做过,必须熟悉JPG图片原理才能做。

网友:
找一个功能齐全的arm玩玩,图形图像处理功能比较强,驱动什么的都有,一般附带的Demo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了。

网友:
主要是学习JPG的编码原理,弄懂后,就是编程序的问题。

网友:
基础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