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信接收不到,是哪里错了?

楼主:
我用汇编语言编了一段串行通信的程序,可是什么反应也没有,不知道错在哪里?程序如下:
ORG 00H
S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P1,#0FH
MOV TMOD,#20H
MOV TL1,#0FCH
MOV TH1,#0FCH
MOV PCON,#00H
CLR ES
SETB TR1
MOV SCON,#50H
ML0:
JBC RI,ML1
SJMP ML0
ML1:
MOV A,SBUF
MOV P1,A
RET
END
我该怎样调试呢?用仿真机测出来的p1口的值都是不对的,我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的。

网友:
给段标准初始化程序,供参考,执行完了可以在串行中断里收发:
        MOV SCON,#0F0H          ;SERIAL PORT CTRL,9 BIT,SM2=1,CAN RECEIVE
        MOV PCON,#00H           ;SMOD=0,NO DOUBLE BAUD RATE
        MOV TMOD,#21H           ;T0 IS MODE 1,16 BIT TIMER;T1 IS MODE 2,8 BIT TIMER
        MOV TCON,#50H           ;INTERRUPT SIGN BIT IS ALL CLR
        MOV IP,#10H             ;X   X  PT2  PS  PT1  PX1  PT0  PX0
        MOV IE,#12H             ;EA  X  ET2  ES  ET1  EX1  ET0  EX0
        MOV PSW,#00H
        MOV TH0,#70H            ;T0 TIME IS 5MS,2MS IS 0F8H 0CDH
        MOV TL0,#00H            ;70H 00H IS 40MS,0B8H 00H IS 20MS
        MOV TH1,#0FDH           ;9600 BAUD RATE
        MOV TL1,#0FDH
        SETB SM2                ;接收地址字节

网友:
用串口,在走之前把脚印给扫了...

另:请把汇编语言再看看

MOV A,SBUF
MOV P1,A
RET;这里为什么有这个?

调试,你可以写到片子里然后在,
MOV P1,A
SJMP $;加这一句,让机器停下来
或者靖P1的数据再送回PC

网友:
我该怎样测试呢?用示波器怎样测试呢?我可以用示波器检测到电脑串口发出的信号,但是我发现这些信号经过MAX232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在MAX232的输出管腿(和单片机相连的管脚)上测得电平是一个定值,没有波形,我该怎么测呢?

网友:
MAX232没接对.看手册.

网友:
这是一块成熟的电路板,应该没错

网友:
会是MAX232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