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串口通信后数据处理的问题(VC++)

楼主:
写了个跟串口通信有关的程序。串口接受的代码如下:
void CMyDlg::OnComm()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VARIANT variant_inp;
        COleSafeArray safearray_inp;
        LONG len,k,i=0;
        BYTE rxdata[2048]; //设置BYTE数组 An 8-bit integerthat is not signed.
        CString strtemp;
        if(m_ctrlComm.GetCommEvent()==2)     //事件值为2表示接收缓冲区内有字符
        {
                variant_inp=m_ctrlComm.GetInput();   //读缓冲区
                safearray_inp=variant_inp;           //VARIANT型变量转换为ColeSafeArray型变量
                len=safearray_inp.GetOneDimSize(); //得到有效数据长度
                for(k=0;k                         safearray_inp.GetElement(&k,rxdata+k);//转换为BYTE型数组
                for(k=0;k                 {
                        BYTE bt=*(char*)(rxdata+k);      //字符型
                        strtemp.Format("%c",bt); //将字符送入临时变量strtemp存放
                        m_2+=strtemp;    //加入接收编辑框对应字符串

        }
        UpdateData(FALSE);           //更新编辑框内容

}

现在的问题是m_2这个CString类型不断的在加字符,字符长度不断增加。
例如说:我收到0、1、2这三个字符,处理后显示为012,如果再接收到字符222,那么显示为012222,但是如果我想在编辑框里只显示222,也就是说只显示三位数值的变化,要怎么办呢?

网友:
CString 提供了一些操作,你可看MSDN

网友:
在 m_2+=strtemp;    //加入接收编辑框对应字符串
之前判断一下m_2的长度,如果等于3就让m_2清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