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疯了!!!关于MODELSIM6.2B的安装问题

楼主:
我在安装modelsim6.2b时,都安好了,环境变量也设置好了,但是老是报license.dat错误,说没有可用的license.dat文件,进不去modelsim,请高手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我是要用 Licensing Wizard 来引导一下

然后你看能不能 打开,如果可以打开 就说明 license.dat有效

否则,要再找个了

网友:
检查一下环境变量吧.如果没有问题,就是你的license有问题.

我装的6.2f没有问题.

网友:
怎么modelsim要另外装的吗?

网友:
生成license.dat在C:\flexlm
用 Licensing   Wizard 打开。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