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导致程序单步执行状态下死机——和干扰斗争到 ...

楼主(2007-12-17):
变频器干扰导致程序单步执行状态下死机——和干扰斗争到底!!!!!!!!!
今天在调机时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变频器运行中,单步调试程序(VB6.0编写的代码),程序运行到给一个串行通信控件设置Commport属性时出现死机(共有三个串口控件需要赋Commport属性值,死机问题随机的出现在这三个地方,但也不是每次都出现),无法向下继续执行,CPU占用率达到100%。当停止了变频器后一切正常。请教一下各位达人,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有的话,支俩招。小弟感激不尽!!!!!!!!!!
变频器

网友A:
这样的干扰来自硬件上的
这种问题我也不会
向LZ学习

网友B:
今天重新做了地线,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C:
一定要把232口的外壳与变频器的接地连好。

网友D:
触发事件类型是CommEven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