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设备调试问题

楼主:
大家好!请大家指点一下。

我操作的过程:

1. vs2005开发环境,开发pocket pc程序。

2. 把一些源码使用wince500 sdk工具编译成一个可独立使用的静态库,没有输出符号文件。

3. 接着我在vs2005中新建了一个智能设备解决方案平台pocket pc(wm6.0 professional sdk),新建一个dll工程

   再加入一些源码并连接了这个静态库,仅使用静态库的.lib文件和.h头文件。

4. 我再添加一个exe工程到我的解决方案中测试我的dll。

问题:

1. 我尝试调试进我的dll源代码时提示了,出现“源文件与模块生成时的文件不同,仍要让调试器使用它吗的”的提示

   如果选是的话它也是错误的调试,就像符号文件不符的样子。

2. 我尝试了单纯在一个解决方案中添加dll项目和exe项目,exe调用dll是可以调试进dll源码的。

请教大家:

1. 我的.lib是在wince500 sdk编译的,而我在vs2005上是使用wm6.0 professional sdk 做调用,但针对的是同样的指令集。

   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2. 我的dll工程和exe工程是在同一各解决方案中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1呢?两个工程我都尝试过设为启动项。没有成功。

   这与我连接的.lib有关吗?它是没有相应的源码和符号文件的。但我觉得不会造成这个问题。

   要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1呢?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源文件与模块生成时的文件不同
这个问题遇到过,还没发现什么原因

网友:
我得问题应该是因为在开发环境中一个文件打开了两个MID窗口,所以当修改了其中一个时编译器会错误地认为一个是无效的。但是断点缺是有效的。这是开发环境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