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控制仪表

楼主(2007-10-26):
计算机控制仪表
没做昨相关这方面相关的软件,请大伙给点建议,谢谢
有种设备仪表,现在要用工控机通过数据采集获得的数据,如果采集到的数据达到某种界限,则发出警报,并且自动控制该仪表
,让仪表中的数据正常?我想问,这个通过软件来控制这个仪表需要那些方面的知识,这种软件我该如何在电脑测试?
仪表
软件
电脑测试
数据采集
工控机

网友A:
需要仪器的数据手册.
可以编程测试.

网友B:
问题描述不清,你是要做软件还是要测试软件?
上下位机接口是什么形式的?弄清这个就好办了

网友C:
如果控制算法并不复杂,而且数据吞吐量不大,那么处理程序可以自己编程实现,用什么语言都行,比如VC,BCB或者C语言,电脑安装采集卡,调用采集卡提供的函数就可以了。
如果数据量大并且算法复杂,用专门的采集系统比较合适,比如NI的采集卡加NI的数据采集分析软件。

网友:
本质上核心问题就这么几个:
一:怎么把模拟量变为数字量(传感器)
二:怎么把数据送上PC(通信)
三:怎么控制,报警(策略)
搞清楚这三个问题,你的系统就清楚了!!!

网友D:
非常感谢各位兄弟的帮忙
,软件重点在2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数据采集,用a/d数据转换卡,
通过转换卡来获得数据,这个我大听到了数据采集卡有相应的函数说明
第二个是分析数据,通过上面a/d转换卡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如果数据达到一定的限制则报警,并对仪表进行操作
这个系统是给工地上的机器使用的,机器在实际作业才能获得数据
这个软件我想在pc进行做好,并测试,总不能跑到工地上开发吧?
这个测试的数据我该如何在软件中进行呢?数据采集在pc上a/d转换卡就可以,那个仪表呢?我是不是要把仪表(仪表为伺复式仪表,目前都还没买,A/d卡也没买,我以前也没看到过)先买来装在本pc机上进行

网友E:
恭喜LZ,
可以到工地上调程序,成为真正的软件民工了.

网友F:
哈哈
其实更像工控民工...

网友G:
应该可以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