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f卡上CeMountDBVol为什么会出错?

楼主(2007-11-05):
在tf卡上CeMountDBVol为什么会出错?
{
CeMountDBVol(&g_guidDB, szPath,
为什么

网友A:
路径对吗?

网友B:
我用L"\\SDStoreCard\\1.txt"读写普通文件没有问题啊,路径应该是对的

网友C:
要不要先用
CREATE_INVALIDGUID(&g_guidDB); 来试试。

网友D:
g_guidDB为0
和CREATE_INVALIDGUID(&g_guidDB);
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啊,
不过还是试试吧

网友E:
不是有错误提示吗Access is denied,表示并不是没找到,而是拒绝访问。访问文件和访问数据库实际访问权限是分别设定的。

网友F:
1,我不明白为什么用CREATE_INVALIDGUID,如果guid不表明db volume,那怎么实现数据永久保存?这个宏不是enum时
才用吗
2,怎么改变数据库访问权限?
楼上工作定了吗?

网友G:
呵呵,你看帮助好了,建议是用CREATE_INVALIDGUID的。这是个out的参数。
访问拒绝。可能你的卡上相应目录下没有该文件。
不一定是没有权限。
毕竟这个db是你自己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