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软件开发???????????????

楼主:
我想做一个应用软件,下到arm开发板里,用什么软件开发这个应用软件。
要求产生的源代码相对小。
用arm7做出来的一块中继板,接受串口的数据,处理后,显示在显示屏上。
现在只是有这个意图,没做过嵌入式,请高手指教。
可以具体说一下开发环境,编程软件,编程语言,开发流程吗?

网友:
如果不想用操作系统的话,直接用ADS编程

网友:
板子是自己弄的,而且又是没有弄过的,估计比较麻烦,特别是涉及显示部分。不然的话直接用ADS好了。

网友:
开发环境和工具有几种, 看具体项目情形了
用ADS, PB, realview
以前我们项目用于检测硬件和设备状态,采用的模式, ADS -RS232- host(vc)
我差点也掉进ADS中了.

网友:
那个ads我一点都没接触过。
能介绍一下wince 的开发过程吗?
我看了一些wince的资料,但是自己开发的板子,bsp怎么弄?买2410开发板,会给你一个bsp,自己开发一个板时怎么办?
确切的说,还不太明白bsp是什么,是不是驱动?

还有问一个比较弱的问题,用evc开发的程序,可以运行在电脑里吗?见笑了,测试阶段,是打算运行在电脑里的。

网友:
所说的ADS是一个编程环境,是ARM的编程环境,跟单片机类似。如果要加载wince就不可能用ADS了。

一般板子是自己的话,首先要自己裁系统wince 使用工具PB 一般只要遵守公版协议做的板子,PB都有已经有的公版驱动,自己编写的驱动很少或者没有。

eVC开发的程序不可以运行在XP或者2000下。但是可以运行在eVC模拟器下,效果不如实际机器。

网友:
感谢KevinCEC !!!

虽然我只是负责做应用软件的,但是弄不清楚底层,我还真有点糊度。本人刚从学校毕业,实在是有很多不懂之处,请多多关照。

PB中BSP那要做一些选择,现成的开发板都有相应的选项,比如说2410那个开发板会有一个选项BSP FOR S3C2410。

那我自己做出来的板子,完全没编写任何驱动进去的时候,第一步是不是按照你所说的公版协议编写驱动(公版协议全称是什么啊,我上网没查到),然后第二步是不是就可以通过PB来进行系统定制,但是BSP选项那里会自动出现我所要的自己板子的选项吗?第三步是不是就是使用EVC创建项目,编写我要在定制好的操作系统下运行的软件。

另外楼上的几位高手都提到了ads,是不是ads开发会更好呢,谁可以讲一下用ads开发的过程,从板子是个还没安装驱动的时候开始,最好越详细越好。因为到现在公司还没立项呢,大家都还在忙别的,老总让我这个实习的,先了解一下整个过程,可是我实在是能力有限啊。

网友:
你不是说用ARM7吗?
ARM7不能运行WinCE,因为没有MMU
如果很想弄个系统只能用ucos、ucLinux、.Net Micro Framework
如果不需要系统,直接用ADS编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arm7 ,搞错了。是arm9
公版协议全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