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打开打印机端口程序

楼主:
VB或C# 打开打印机端口程序怎么写阿,急求~~~谢谢

网友:
有一个类叫 winio ,很方便操作 并口。

网友: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Open "PRN" For Output As #1
'Print #1, Chr(&H1C) + Chr(&H21) + Chr(&HC)
Print #1, "12345"
Print #1, Chr(&H1B) + Chr(&H40)
Print #1, "abcde"
Print #1, " " & Chr(10)
Print #1, " " & Chr(10)
'Print #1, Chr$(27) & Chr$(105)
Print #1, Chr(&H1B) + Chr(&H70) + Chr(&H0) + Chr(&H7F) + Chr(&H70)
Close #1

End Sub

直接粘上去好了,串口就改为COM1,给分啊!

网友:
一些指令你可以去掉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