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t和sbit的区别问题

楼主(2007-07-18):
关于bit和sbit的区别问题
以前有人提过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没有看太明白.有这样一段代码:
sbit P_4=P^4;
P_4=0x03&0x10;
不知道这里P_4究竟被赋了八位中的哪一位呢?

网友A:
是P的第5位吧?

网友B:
bit与sbit的区别我的见解:
bit定义位变量,只能进行位寻址;
sbit定交的变量,可独立寻址.
哈哈,我的一些见解,可能有错,望高手指正.

网友C:
sbit 定义的位是和输入输出口相关的 P1^0就是P1口的第一个角。
bit只是一个位变量。

网友D:
s是sfr的意思,它的地址应大于0x80的吧?

网友E:
sbit是在特殊功能寄存器区...
bit就只是在位寻址区...

网友F:
P_4到底被赋予哪一位呢?其实得看后面的运算结果,如果0x03&0x10大于0则P_4被赋予1,如果等于0则被赋予0,所以位变量和位寄存器的运算可以看成是逻辑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