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下串口奇偶校验问题

楼主(2007-04-23):
wince下串口奇偶校验问题
我最近在调一个WINCE下串口的程序,用常用的API写,代码是网上找的,http://www.pcjx.net/htm/netp2/62195.html基本串口都这样的。但有一个问题,我设的是parity=1,想让它来奇校验,但是把程序下到PDA上运行,与主机通讯时,主机上的串口如果设无校验就可以正常收到,设奇校验收的就不对。感觉上就是PDA上自己写的程序串口奇校验没设上,请问该怎么设呢。请高手指点
主机
wince
程序

网友A:
奇偶校验,分:奇校验还有偶校验
LZ再试试偶校验...
它是三种状态,呵呵

网友B:
我用奇、偶校验都不行,PC机上的软件只有在无校验的情况下才能正确收到PDA发送的数.PDA上的软件试过了设奇、偶都没用

网友C:
了解串口驱动是否实现了楼主想要的功能

网友D:
以前我做一个PLC通信程序,记得parity=1是偶校验的吧
好像是厂家可以自己设置的哦 你反过来设置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