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采用485总线通信接收来自PC机的数据,单片机程 ...

楼主(2007-07-13):
51单片机采用485总线通信接收来自PC机的数据,单片机程序怎么编写呀?和232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也要初始化串口么,我想采用中断的方法接
是不是和串口232的设置一样,先要初始化串口,设置波特率,开中断等等?
单片机程序
波特率

网友A:
用 485 to 232转接头,
程序编写基本一样,
232怎样,485就怎样。

网友B:
单片机上一般没有485口,都用转换芯片来做
在通信形态上,还是以232方式进行...

网友:
485要注意控制端的使用,发送时置高,接收时置低,

网友C:
谢谢各位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D(2008-07-22):
你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有什么方式可以联系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