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系列单片机T1作波特率发生器时的初值设置问题

楼主:
读公司的一段代码时发现有下面一段
   SCON   = 0xd0;
   PCON |= 0xC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H1 = 256 - ((FREQ_OSC * 2L * 125L)/ (48L * 9600L));
   TH1按理应该=256-(FREQ_OSC*2^SMOD)/(12*32*波特率),不知道上面的TH1初值的设置是怎样得来?高人请指教,用的是ST公司生产的UPSD3233 51系列芯片,晶振40MHZ.尤其不知125和48从何而来?

网友:
这两个得看一下你的芯片的定时器率频取样结构

里面会给出答案

网友:
TH1 = 256 - ((FREQ_OSC * 2L * 125L)/ (48L * 9600L));和FREQ_OSC的单位有关啊
如果40MHz 定义为 FREQ_OSC = 40000 (kHz)的话,而计算公式要求是Hz为单位,则有
TH1 = 256 - ((FREQ_OSC * 2L * 1000L)/ (12 * 32 * 9600L))
= 256 - ((FREQ_OSC * 2L * 125L)/ (48L * 9600L));
呵呵,请对照源程序看看了!

网友:
ls强啊
不过,公司代码这么写,非良好风格也

网友:
非常感谢shen_guang_wu(单片机爱好者),结帖时给分给错了,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