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帮忙解决一个EVC程序错误

楼主:
我在EVC上写了一个小程序,cpu类型设为X86编译通过,但是不能在模拟器上执行,cpu类型设为ARM4后,编译出现如下错误:
wjjpg.lib(wjjpg.dll) :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X86'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ARM'

wjjpg.lib是自己在vc下开发的一个库。

网友:
才发现这个问题与前边的一个相似,但是我按他说的方法改了但是还是不行。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在EVC先重新编写动态库文件wjjpg.lib?

网友:
要使用仿真器,CPU要选择 WCE EMULATOR;至于你用VC编译的那个库,当然不能在CPU类型为ARM的项目中使用,它们的指令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使用呢?而且如果你的库是for PC的话,那在X86的CPU下也不一定能使用。

网友:
哦 谢谢斩哥  那我只能重新在EVC下开发这个动态库了。

网友:
如何在evc中显示bmp图片呢? 能不能给个方法??

网友:
我用这个函数了,但是总是显示不了,显示最后一句提示, 能不能帮我看看那错了,aaa为bmp图片名 放在可执行文件的当前文件夹 代码如下:
// 下载图像
   CBitmap bmp;
   if (bmp.LoadBitmap(_T("aaa")))
   {
      // 获得图像信息
      BITMAP bmpInfo;
      bmp.GetBitmap(&bmpInfo);

      // Create an in-memory DC compatible with the
      // display DC we're using to paint
      CDC dcMemory;
      dcMemory.CreateCompatibleDC(pDC);

      // Select the bitmap into the in-memory DC
      CBitmap* pOldBitmap = dcMemory.SelectObject(&bmp);

      // 获得图像显示的左上点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int nX = rect.left + (rect.Width() - bmpInfo.bmWidth) / 2;
      int nY = rect.top + (rect.Height() - bmpInfo.bmHeight) / 2;

      // Copy the bits from the in-memory DC into the on-
      // screen DC to actually do the painting. Use the centerpoint
      // we computed for the target offset.
      pDC->BitBlt(nX, nY, bmpInfo.bmWidth, bmpInfo.bmHeight, &dcMemory,
         0, 0, SRCCOPY);

      dcMemory.SelectObject(pOldBitmap);
  }
   else
      AfxMessageBox(_T("ERROR: Where's IDB_BITMAP1?\n"));

网友:
pDC是传入的绘图环境资源CDC;

网友:
"显示最后一句提示"指的哪一句,如果是AfxMessageBox(_T("ERROR: Where's IDB_BITMAP1?\n"));
说明Loadbitmap有问题,换成绝对路径试试

网友:
EVC下要用BitBlt显示位图要用这种方法:
        HBITMAP hBgBmp=SHLoadDIBitmap(L"\\bmp\\test.bmp");//这里要用绝对路经,WinCE没有相对路径
        CBitmap m_BgBmp.Attach(hBgBmp);
         BITMAP bgBITMAP;
        m_BgBmp.GetBitmap(&bgBITMAP);
在画图时时:
        CDC dcMem;
        dcMem.CreateCompatibleDC(pDC);

        dcMem.SelectObject(&m_TopBarBmp);
        pDC->BitBlt(0,0,240,24,&dcMem,0,0,SRCCOPY);
上面的变量都改成类变量,再用pDC->BitBlt就可以显示位图了。
如果是用刷来刷位图的话,直接用LoadBitmap就可了。
这个开始也困扰了我一阵。

网友:
谢谢各位!!搞定。

网友:
那位有WindowsCE下jpg图片转化成bmp图片的函数,以及相关函数的函数库。
拜托发给我一分,邮箱shmxubj@hotmail.com。谢谢先!

网友:
楼主的jpeglib是开源的,直接去下载撒;或者去下载cximage,里边有,自己移植到WINCE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