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是否能够显示24位图或32位图?

楼主(2007-11-06):
wince是否能够显示24位图或32位图?
wince是否能够显示24位图或32位图?
如果使用的是wince4.2能够显示的最高位图是多少?
wince.net呢?
能够
wince

网友:
能够显示的.跟裁的系统分辨率有关.一般大屏的,很难支持24bit以上的 但是能够显示,只是效果差一些而已

网友A:
楼上正解:)
能够显示与否关键是看你的显卡是否支持,和操作系统无关

网友B:
你的LCD是18bit的,显示24bit也没效果

网友C:
这应该是LCD driver的事吧,它在里面会转的

网友D:
是可以显示24位的
但LCD和LCD driver可能不支持那么高的 ,如果用的是R:G:B=5:6:5, 16bit
那么效果会没有在电脑上显示的好

网友E:
跟你用的LCD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