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的键盘扫描码和ps/2的键盘扫描码一样么? 另外ps/2的组合键(比如ctrl+c)扫描码是什么呢?

楼主:
RT

谢谢了,小弟在做毕业设计,需要知道这些,可是查不出来啊,望赐教。

网友:
组合键不是产生一个唯一的扫描码,记得偶在写WIN下的按键识别的程序的时候,组合键得到的是两个键值...

网友:
不太明白,能举个例子么?

网友:
http://www.pudn.com/downloads73/sourcecode/embed/detail13145.html

LZ给你一个地址,如果你能下下来,应该很有帮助

嘿嘿

网友:
键盘扫描码
作者:铁木箱子

这里罗列了键盘上各键的扫描码,还有ALT、CTR、SHIFT与部分键的组合扫描码。这对于编写需要键盘处理的程序应该有所帮助!
/************键盘上各键的扫描码以及组合键的扫描码***************/
#define KEY_L1 0x4F  /*小写键盘上的键*/
#define KEY_L2 0x50
#define KEY_L3 0x51
#define KEY_L4 0x4B
#define KEY_L6 0x4D
#define KEY_L7 0x47
#define KEY_L8 0x48
#define KEY_L9 0x49
#define KEY_ADD 0x2B
#define KEY_SUB 0x2D
#define KEY_LEFT 75      /*左箭头*/
#define KEY_RIGHT 77     /*右箭头*/
#define KEY_UP 72        /*上箭头*/
#define KEY_DOWN 80      /*下箭头*/
#define KEY_F1 59
#define KEY_F2 60
#define KEY_F3 61
#define KEY_F4 62
#define KEY_F5 63
#define KEY_F6 64
#define KEY_F7 65
#define KEY_F8 66
#define KEY_F9 67
#define KEY_F10 68
#define KEY_INSERT 82
#define KEY_HOME 71
#define KEY_PAGEUP 73
#define KEY_PAGEDOWN 81
#define KEY_DEL 83
#define KEY_END 79

#define KEY_DASH 12 /* _- */
#define KEY_EQUAL 13 /* += */
#define KEY_LBRACKET 26 /* {[ */
#define KEY_RBRACKET 27 /* }] */
#define KEY_SEMICOLON 39 /* :; */
#define KEY_RQUOTE 40 /* ' */
#define KEY_LQUOTE 41 /* ~` */
#define KEY_PERIOD 52 /* >. */
#define KEY_COMMA 51 /* <, */
#define KEY_SLASH 53 /* ?/ */
#define KEY_BACKSLASH 43 /* |\ */
#define KEY_ENTER 28         /*回车键*/
#define KEY_BACKSPACE 14     /*退格键*/
#define KEY_SPACE 57         /*空格键*/
#define KEY_TAB 15
#define KEY_ESC 1
#define KEY_Q 16
#define KEY_W 17
#define KEY_E 18
#define KEY_R 19
#define KEY_T 20
#define KEY_Y 21
#define KEY_U 22
#define KEY_I 23
#define KEY_O 24
#define KEY_P 25
#define KEY_A 30
#define KEY_S 31
#define KEY_D 32
#define KEY_F 33
#define KEY_G 34
#define KEY_H 35
#define KEY_J 36
#define KEY_K 37
#define KEY_L 38
#define KEY_Z 44
#define KEY_X 45
#define KEY_C 46
#define KEY_V 47
#define KEY_B 48
#define KEY_N 49
#define KEY_M 50
#define KEY_1 2
#define KEY_2 3
#define KEY_3 4
#define KEY_4 5
#define KEY_5 6
#define KEY_6 7
#define KEY_7 8
#define KEY_8 9
#define KEY_9 10
#define KEY_0 11

/+++++++++++++++++++++++++CTR+各键扫描码+++++++++++++++++++++++++/
#define KEY_F1 0x5E
#define KEY_F2 0x5F
#define KEY_F3 0x60
#define KEY_F4 0x61
#define KEY_F5 0x62
#define KEY_F6 0x63
#define KEY_F7 0x64
#define KEY_F8 0x65
#define KEY_F9 0x66
#define KEY_F10 0x67
#define KEY_2 0x03
#define KEY_6 0x1E
#define KEY_Q 0x11
#define KEY_W 0x17
#define KEY_E 0x05
#define KEY_R 0x12
#define KEY_T 0x14
#define KEY_Y 0x19
#define KEY_U 0x15
#define KEY_I 0x09
#define KEY_O 0x0F
#define KEY_P 0x10
#define KEY_LBRACKET 0x1B   /* {[ */
#define KEY_RBRACKET 0x1D   /* }] */
#define KEY_A 0x01
#define KEY_S 0x13
#define KEY_D 0x04
#define KEY_F 0x06
#define KEY_G 0x07
#define KEY_H 0x08
#define KEY_J 0x0A
#define KEY_K 0x0B
#define KEY_L 0x0C
#define KEY_Z 0x1A
#define KEY_X 0x18
#define KEY_C 0x03
#define KEY_V 0x16
#define KEY_B 0x02
#define KEY_N 0x0E
#define KEY_M 0x0D
#define KEY_SPACE 0x20
#define KEY_BACKSPACE 0x7F
#define KEY_ENTER 0x0A
#define KEY_BACKSLASH 0x1C  /* |\ */
#define KEY_L1 0x75  /*小写键盘上的键*/
#define KEY_L3 0x76
#define KEY_L4 0x73
#define KEY_L6 0x74
#define KEY_L7 0x77
#define KEY_L9 0x84

/+++++++++++++++++++++++++SHIFT+各键扫描码+++++++++++++++++++++++++/
#define KEY_LQUOTE 0x7E   /* ~` */
#define KEY_1 0x21
#define KEY_2 0x40
#define KEY_3 0x23
#define KEY_4 0x24
#define KEY_5 0x25
#define KEY_6 0x5E
#define KEY_7 0x26
#define KEY_8 0x2A
#define KEY_9 0x28
#define KEY_0 0x29
#define KEY_DASH 0x5F   /* _- */
#define KEY_EQUAL 0x2B  /* += */
#define KEY_BACKSPACE 0x08
#define KEY_Q 0x51
#define KEY_W 0x57
#define KEY_E 0x45
#define KEY_R 0x52
#define KEY_T 0x54
#define KEY_Y 0x59
#define KEY_U 0x55
#define KEY_I 0x49
#define KEY_O 0x4F
#define KEY_P 0x50
#define KEY_LBRACKET 0x7B  /* {[ */
#define KEY_RBRACKET 0x7D  /* }] */
#define KEY_ENTER 0x0D
#define KEY_A 0x41
#define KEY_S 0x53
#define KEY_D 0x44
#define KEY_F 0x46
#define KEY_G 0x47
#define KEY_H 0x48
#define KEY_J 0x4A
#define KEY_K 0x4B
#define KEY_L 0x4C
#define KEY_SEMICOLON 0x3A   /* :; */
#define KEY_RQUOTE 0x22      /* ' */
#define KEY_Z 0x5A
#define KEY_X 0x58
#define KEY_C 0x43
#define KEY_V 0x56
#define KEY_B 0x42
#define KEY_N 0x4E
#define KEY_M 0x4D
#define KEY_COMMA 0x3E      /* <, */
#define KEY_PERIOD 0x3F     /* >. */
#define KEY_SLASH 0x3F      /* ?/ */
#define KEY_BACKSLASH 0x7C  /* |\ */
#define KEY_F1 0x54
#define KEY_F2 0x55
#define KEY_F3 0x56
#define KEY_F4 0x57
#define KEY_F5 0x58
#define KEY_F6 0x59
#define KEY_F7 0x5A
#define KEY_F8 0x5B
#define KEY_F9 0x5C
#define KEY_F10 0x5D
#define KEY_L1 0x31  /*小写键盘上的键*/
#define KEY_L2 0x32
#define KEY_L3 0x33
#define KEY_L4 0x34
#define KEY_L5 0x35
#define KEY_L6 0x36
#define KEY_L7 0x37
#define KEY_L8 0x38
#define KEY_L9 0x39
#define KEY_ADD 0x2B
#define KEY_SUB 0x2D

/+++++++++++++++++++++++++ALT+各键扫描码+++++++++++++++++++++++++/
#define KEY_F1 0x68
#define KEY_F2 0x69
#define KEY_F3 0x6A
#define KEY_F4 0x6B
#define KEY_F5 0x6C
#define KEY_F6 0x6D
#define KEY_F7 0x6E
#define KEY_F8 0x6F
#define KEY_F9 0x70
#define KEY_F10 0x71
#define KEY_1 0x78
#define KEY_2 0x75
#define KEY_3 0x7A
#define KEY_4 0x7B
#define KEY_5 0x7C
#define KEY_6 0x7D
#define KEY_7 0x7E
#define KEY_8 0x7F
#define KEY_9 0x80
#define KEY_0 0x81
#define KEY_DASH 0x82  /* _- */
#define KEY_EQUAL 0x83 /* += */
#define KEY_Q 0x10
#define KEY_W 0x11
#define KEY_E 0x12
#define KEY_R 0x13
#define KEY_T 0x14
#define KEY_Y 0x15
#define KEY_U 0x16
#define KEY_I 0x17
#define KEY_O 0x18
#define KEY_P 0x19
#define KEY_A 0x1E
#define KEY_S 0x1F
#define KEY_D 0x20
#define KEY_F 0x21
#define KEY_G 0x22
#define KEY_H 0x23
#define KEY_J 0x24
#define KEY_K 0x25
#define KEY_L 0x26
#define KEY_Z 0x2C
#define KEY_X 0x2D
#define KEY_C 0x2E
#define KEY_V 0x2F
#define KEY_B 0x30
#define KEY_N 0x31
#define KEY_M 0x32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大哥,现在很明白了
可是如何给分。。

网友:
点击上面一排的 "管理"

网友:
USB和PS/2的码是不同的,注意通码/断码的区别

网友:
4楼楼主,请问一下那个是USB键盘扫描码还是PS2的啊!!!!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