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

楼主:
请问,
我在EVC的模拟器(emulator)中显示一个对话框,如果用DoModal(),能正常显示,如果用Create(),对话框要么显示后立刻消失(我试过的一个CPropertySheet),要么根本看不见,ShowWindow()之后也不行,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贴出你的代码

网友:
在app的InitInstance()中的
    m_pMainWnd->ShowWindow(SW_SHOW);
    m_pMainWnd->UpdateWindow();
的后面,我添加的
    CEthrTstDlg pgEthrTst;

    m_shtTstRslt.SetTitle(_T("Test Result"), 0);
    m_shtTstRslt.AddPage(&pgEthrTst);
    m_shtTstRslt.Create(NULL, -1, 0); //或者m_shtTstRslt.Create(m_pMainWnd, -1, 0);
其中,m_shtTstRslt是在app对应的.h文件中定义的一个CPropertySheet对象。
程序运行的结果是,属性页对话框显示后立刻消失。
我的尝试:
1. 改用DoModal,可以正常显示模式对话框
2. 把m_shtTstRslt定义在cpp里,也不行。
3. 我在其他工程里做一般的CDialog对话框(非CPropertySheet),情况也是这样

网友:
在app的InitInstance()中的
    m_pMainWnd->ShowWindow(SW_SHOW);
    m_pMainWnd->UpdateWindow();
的后面,我添加的
    CEthrTstDlg pgEthrTst;////////////函数结束后,这个对象就销毁了.当然消失啦

    m_shtTstRslt.SetTitle(_T("Test Result"), 0);
    m_shtTstRslt.AddPage(&pgEthrTst);
    m_shtTstRslt.Create(NULL, -1, 0); //或者m_shtTstRslt.Create(m_pMainWnd, -1, 0);

网友:
那为什么同样的动作在VC下边儿就不一样呢,VC下边儿能显示出来,并且不会消失,
同样是在InitInstance()中

我在MainFrame.cpp中作了个OnTest()消息函数(响应用户按菜单上的“Test”命令)
,里边儿Create一个对话框,什么都看不到,如果DoModal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