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是否有唯一序列号?

楼主:
任一款usb设备是否有唯一序列号?例如,U盘、移动硬盘、MP3\MP4等。若有,如何获得?

网友:
不一定有。
  USB区分通常是3个ID。VID, PID和 iSerialNumber。但是,iSerialNumber不是每个设备都有的。具体请参见USB规范。

网友:
感谢楼上仁兄!那么请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USB\Vid_0204&Pid_6025\5&17ef3568&0&1\Device Parameters下

5&17ef3568&0&1表示的是什么含意和内容?
Device Parameters中的Symbolicname 字段是什么意思?表示的是什么内容?

以上这些信息是什么时候写入的?

网友:
没有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没有。除非人为地写一个GUID到USB设备中去。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USB\Vid_0204&Pid_6025\5&17ef3568&0&1\Device Parameters下

5&17ef3568&0&1表示的是什么含意和内容?
、、、、、、、、、、、、、、、、、、、、、、、
这是系统生成的用于在这台主机标志此USB设备的,但你换到另一台主机上,该标志就变了,可以参考DDK中的instance ID中的详细说明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

网友:
同问!
我需要控制多个USB摄像头,请问如何通过唯一标识区分它们?

网友:
可以每个设备使用不同的Stringdescriptor,但是做设备的固件程序时较麻烦,不能共用了

网友:
VID,   PID 来区别的,

你在你的设备管理器里,看usb键盘或者鼠标的 属性,看硬件id 就能找到 VID和PID

Vid_0204&Pid_6025

这个就是 vid 是0204  都是16进制组成的 , 设备枚举是 0x04 和 0x02

PID 也是 一样的道理,

每个usb 都有自己的vid 和 pid ,你看一下你的设备管理器吧,就能找到,

你说的是 序列号

u盘 序列号是 你格式化的时候 系统在fat32文件系统的0扇区上写的一组数,你可以通过软件随便改0扇区就ok

你说的都是usb 的存储设备,存储设备的 序列号 都是系统格式化的时候写的,

如果你找usb硬件芯片的序列号,需要根据不同驱动芯片厂家提供的dll文件,或者固件来获取,

也不是每一个芯片都是一个固定的id, 有很多都是一批一个id ,比如u盘可以自己量产,就是可以自己改vid 和 pid

网友:
还有就是,

LZ的分数给的太少了

网友:
多个设备,一般厂家也是有不同的 VID, PID 来区别的,

系统驱动的时候,就自动分开了,

还有就是,一般摄像头都做成hid设备,你不用担心这些,厂家都想到了,

即使一样,驱动的时候,xp也会分配一个另外的设备名字的,

不用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