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atform Builder 5.0 下怎么用activesync和PDA相连

楼主(2007-12-20):
在platform Builder 5.0 下怎么用activesync和PDA相连
请教各位,我现在用platform builder 5.0编程,之后想在PDA上面运行。 PDA是用usb直接联在pc上面。 可是不知道怎么在 platform builder 修改环境,让它通过activesync之后 在pda上面运行。
请大家帮帮我
编程
USB
builder

网友A:
LZ想的是编译链接后,自动下载并调试吗?这个在EVC4下,比较常用。但在PB下,通过activesync下载程序没有用过。
可以将PB编译好的程序,手工Copy到PDA上。前提是PC通过activesync与PDA已经建立了连接。

网友B:
你是用PB开发应用程序吗?你的PDA用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C:
我自己在EVC++编了驱动程序,想加载在PDA上面,用的是registerDevice,可惜一直加载不成功。于是想在PB下面尝试一下。不知道又没有高人可以帮帮忙,谢谢大家了。

网友D:
驱动程序??通过Activesync下载到PDA上运行??我有些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