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USB驱动求解?

楼主:
我在网上发现针对不同的USB产品,需要开发不同的驱动;
我是做上位机程序的,我只需要通过USB传输通信数据(采集温度数据),想请教:
1) 一些USB芯片生产商或代理商会提供上位机的USB驱动吗(例如 philips,周立功会提供USB驱动吗);
2) 例如需要自己做数据传输的USB驱动,难度有多大,网上有一些实用参考例程吗在哪可以找到;
3) 我只是用VC编写上位机程序的,有没有谁提供一些相对简单的实现程序功能的方案或建议;
                         谢谢各位了!

网友:
DDK中的bulkusb的列子可以参考,不过学习驱动开发需要些日子。

网友:
用脚都能想出来,drive develop kit

网友:
VC是写应用程序的,用DeviceIoControl()可以和驱动通信。USB芯片厂商会固化固件程序,不保证提供驱动程序。对于Windows系统来说, 总线驱动程序和标准的USB设备驱动程序已经内置,如果你的usb设备是特别定制的,那么只需要有对应的设备驱动程序就可以了。自己可以编写。

网友:
弄了一个avrusb控制的,个人博客上有http://nilau.2@1ic.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