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Mobile5.0 如何增加字体,程序中如何使用该字体 ...

楼主(2007-12-17):
(高分)Mobile5.0 如何增加字体,程序中如何使用该字体?
在Mobile5.0 平台上,当我们的程序启动时,为系统增加一自带字体如:雅黑(msyh.tff), 程序中所以的文字输出都使用自带的字体,但系统原本使用的字体并不被我们程序修改。 谢谢大家先!
系统
平台
程序
如何

网友A:
可以再加分

网友B:
你先把.ttf复制进系统,然后AddFontResource, 再 CreateFontIndirect,WM_SETFONT

网友C:
谢谢,我去试试,2楼,可以到http://topic.eeworld.net/u/20071217/20/f72b0a4c-7541-401c-92b8-9f5772f9a94b.html
这个帖子看看,也时我发的,100分

网友D:
To: nbcool
我在Mobile上, 试了一下并没有成功,发送:WM_SETFONT 消息是不是一定要的?

网友E:
每个字体都有个facename,你选用它创建了一个logic font之后,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了,你可以在创建window时WM_SETFONT,或者是paint时selectobject。

网友F:
可以了,谢谢 nbc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