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FC动态库报错的问题

楼主:
  我用Vs2005做了一个智能设备 "扩展MFC DLL", 制作方法同PC机平台下的一样。
做完以后,把Lib文件拷贝到调用程序工程目录下,把DLL文件放到调用程序的\Release文件
夹下,并且在调用程序的“项目属性”-->“连接器”-->“输入”-->“附加依赖项”中设置好
Lib文件的名称。并且将扩展MFC dll工程名对应的头文件拷贝至调用程序工程目录下,并引用。

当使用静态MFC库是编译.部署.运行都没问题.

但是,当使用动态MFC库时,当我的调用程序成功编译,且成功连接后,开始启动部署,突然发生一个错误,
程序不能运行了,错误如下:

                无法启动程序“%CSIDL_PROGRAM_FILES%\EUI\evUI.exe”
                发生了通常表示安装被损坏的错误代码(代码0x8007007e).

但是.exe程序已经生成了,当我不用部署,而是手动将.exe程序和扩展MFC dll文件拷贝到PDA机器上时,
运行时PDA报错说什么“不是信用证签名的,或者找不到组件”什么的。

高手能否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呀?怎么解决呢?

网友:
无法启动程序“%CSIDL_PROGRAM_FILES%\EUI\evUI.exe”  部署路径不对

dll文件拷贝到PDA机器上时,
运行时PDA报错说什么“不是信用证签名的,或者找不到组件”什么的  代码需要证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