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INF,但是驱动装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07-08-08):
有了INF,但是驱动装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sys,security catalog, 然后自己编了个inf。
INF是不是只是用来引导windows安装sys?如果sys编写的不是很正确,只要INF里面调用的正确,驱动是不是还是能安装上硬件的?
我的驱动是PCI网卡,想装在XP上,我用的是驱动更新。
我在考虑是不是INF版本的问题?
如果旧版本的是11/01/2002, 5.505.1004.2002
是不是只要把2004换成2003,这个驱动就是新版本了?
安装
windows
security

网友A: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在更新驱动的时候,忘了选Don't search. I will choose the driver to install.
之前我一直都是用的include this location in the search: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