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找找一个做字库的工具

楼主:
现在我遇到一个难题,问题在于客户需要在我的项目中加韩语,方案的接口给出了定义,但需要先将一个turetype font(.ttf)文件使用他们给出的bin2c转成.c文件。

现在问题是如果我直接拿下载回来的turetype font(.ttf)字库的话,那太大了,flash不够,现在我想问一下各位是否用过或知道有什么样的TOOL能将ttf减掉多余的字,只要我需要的字就够了。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工具能将输入的txt文本从大的TTF文件中提取转入TXT文本里所需的字,然后存成另一个TTF文件。

麻烦各位帮个忙。谢谢

网友:
如果是点阵的。可以自己编写字库。要是turetype的不知是什么cpu。那要看ttf的字库接口了。

网友:
好像是有汉字字库芯片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用VC做一个对话框程序,用你要的字体在上面写字(ttf字库安装入windows)。
    然后解析屏幕上的图像,存成你自己想要的点阵文件(格式、大小自定)。

网友:
韩语不了解
汉字 还凑活

网友:
有点难度哦

网友: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