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汇编语言源代码

楼主(2007-09-06):
keil c汇编语言源代码
如何查看keil c 中c语言文件生成的汇编语言代码,谢谢了!
C语言
如何

网友A:
进入DEBUG状态...
软件仿真状态就可以
还有个办法是让编译器生成汇编文件在项目的设置里
好像是生成SRC这个文本文件,它就是汇编源文件.嘿嘿

网友B:
软件仿真时,Disassembly windows可以看汇编码
要看汇编的文件的话,必须首先要在group的options for group 'xxxx'的properties页将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属性设为有效,重新编译后该group下的c文件的SRC文件在obj目录下生成,直接打开就可以看汇编.如果只想要看某个文件的汇编代码,方法相同,对该文件的options同样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