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针脚housing表示什么意思呢??

楼主:
有一串口针脚定义如下
type          RS-232-C
              9 pin Sub (female)
pins          1 Housing
              2 TXD
              3 RXD
              5 GND
其中1脚的housing表示什么呢,怎么接线呢,请指教

网友:
标准中叫shield,外壳,接地
Note that these pin assignments are from the DTE side of the connection!

The most commonly used signals are shown in bold.

Shell - Shield
Pin 1 - Shield
Pin 2 - Transmitted Data
Pin 3 - Received Data
Pin 4 - Request to Send
Pin 5 - Clear to Send
Pin 6 - DCE Ready
Pin 7 - Signal Ground
Pin 8 - Received Line Signal Detect
Pin 9 - (reserved for testing)
Pin 10 - (reserved for testing)
Pin 11 - (unassigned)
Pin 12 - Secondary Received Line Signal Detect
Pin 13 - Secondary Clear to Send
Pin 14 - Secondary Transmitted Data
Pin 15 - Transmitter Signal Timing (DCE source)
Pin 16 - Secondary Received Data
Pin 17 - Receiver Signal Timing (DCE source)
Pin 18 - Local Loopback
Pin 19 - Secondary Request to Send
Pin 20 - DTE Ready
Pin 21 - Remote Loopback
Pin 22 - Ring Indicator
Pin 23 - Data Signal Rate Selector
Pin 24 - Transmitter Signal Timing (DTE source)
Pin 25 - Test Mode

网友:
关键这个针脚1 Housing 怎么接线呢? 不用接的吗?

他妈的天使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