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单片机和arm9的串行通信问题

楼主:
现在正在开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三个单片机:
在两个传感器里面均内置msp430单片机各一块,在主控制箱中内置arm9单片机。

现在在测量过程中需要三块单片机不停地协调工作。这就涉及通信问题,
在msp430单片机中有uart和spi两种串行通信口,在arm9中也有spi串行口,但是因为传感器和主控制箱相距在15到20米量级,考虑使用rs485通讯接口或其他标准。

现在由于个人刚接触这类通讯问题,想了解spi在较远距离使用时需要rs转换吗?
spi和rs485在一起使用矛盾吗?
不矛盾的话,如何接线?(我知道uart与rs系列的接线。)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spi是同步串行通讯口,而rs485是半双工的,似乎有矛盾,好像书香给出来的都是uart和rs接口的。

网友:
15到20米量级,用485吧,spi做不了这么远的哦

网友:
为什么不uart和rs485

网友:
MAX485芯片的外围接线是怎样的,以及包括和DB9接口的接线

网友:
MAX485芯片的外围接线是怎样的,以及包括和DB9接口的接线(比如说和uart相接)

网友:
485其实就是用差分线传递信号。

SPI用差分线是否能传递20米,可以试下的

网友:
spi与uart的原理就不一样吧,本人也是刚刚接触,关注中...

网友:
用UART吧?

做工好的UART跑20米是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