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相送,如何在dopod818 PPC上注册蓝牙串口通讯???

楼主:
如题:如何在dopod818 PPC上注册蓝牙串口通讯???

主要的目的是想让GPS通过蓝牙控制dopod818手机发送/读取短信,和读取电话本信息,现在有的手机像dopod818没有蓝牙串口服务,要自己实现注册串口服务,然后通过打开串口进行通讯和发送AT命令来实现我的功能。请有经验的兄弟们帮忙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各位,分不够可以到我的其他帖子接分,现在有300分相送

网友:
好的饿  谢谢饿\

网友:
明年结帖,老帖子熬到现在真不容易啊!

网友:
不是那么处理地吧, “现在有的手机像dopod818没有蓝牙串口服务”,既然这个服务没有,那作为终端用户的你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除非你从内部搞到那个串口服务, 然后运行一个DOPOD的注册程序 注册, 否则,你没有办法使用的。

网友:
各位,前边问题已经解决,不知道是否有直接从PPC手机读取手机,SIM卡上的电话本信息的API函数没?
猜想应该是有的但没找到。

网友:
想了解你是如何与蓝牙设备通讯的。
如果能连上设备的话,就可以直接发送AT指令来收发短信了。

网友:
用短信猫做短信平台,比较稳定,不受网络安全影响,响应及时,适合一些重要的安全性高的业务需求,但是发送速度有限制,一般是800条/小时
sp短信通道发送速度快,但是由于接入的开发商很多,在服务器不多的情况下,必然会排队,有时繁忙时提交一条短信,第二天才能收到,而且网络不正常时,也会影响使用
建议一些管理软件用短信猫做短信平台
1.方寸GSM-Modem 短信平台

GSM-Modem 短信平台,无需联网,只需一台电脑,一个短信猫(或手机),一个短信开发接口,就可轻松建立短信服务器,可实现短信收发,短信互动等功能,一台电脑可以连接多个短信猫硬件,从而提高吞吐量。

2.方寸短信数据库接口(手机短信接口,短信二次开发控件)

通过本数据库接口,能使你现有的系统(如OA、CRM、ERP等系统)轻松实现无线办公功能,无论你用的是哪种开发语言(VB\VC\VFP\asp\jsp\java\pb\delphi...),只要你的系统能读写数据库即可对接!你仅需要在指定的表中添加记录,本接口程序就自动进行发送短信了,收到的短信会自动保存到数据库里,所以,您不需要了解任何有关数据通信方面的知识,就可实现手机短信的收发等功能!
电话:0755-25996144
联系人:陈先生
网址:http://www.fcwww.com
qq:393376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