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学什么?

楼主:
我是一名学习软件工程嵌入式软件开发的学生,在大学4年应该掌握那些技术才更好的为将来有好的工作?

网友:
一般分2个方向LINUX 和 WINCE
C/C++是基本功,数据结构,编译原理,操作系统这写是基础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接下来就看你喜欢那个了,熟悉硬件是潜入式的必备的,VC,DEPHI等界面设计的语言必须会啊,网络协议.

网友:
送你三个字:实践,实践再实践

网友:
恩,楼上说的是大的方向.软件方面看重基础.....
硬件知识对你来说可以是一大难点...个人感觉软件底子不差的话.对硬件的了解是很关键的,学习下简单的数子/模拟电路,单片机做为入门吧.

其它的综合考虑楼上和楼下的!

网友:
我也想学习这个。感觉又不知道从何开始!

网友:
我现在觉的欠缺 嵌入式方面的知识。

网友:
这个领域不是光书上的东西就行了的...

动手很重要...

网友:
操作系统加驱动

网友:
从八位单片机学起,比较容易入手,例如8031。
嵌入式CPU,八位和16位单片机,数值计算DSP,多媒体处理器TriMedia,通信处理器PowerPC,ARM系列处理器。
嵌入式操作系统VxWorks,WinCE,ucOS
外围芯片,例如多串口芯片,以太网芯片
E2C,SPI总线等

网友:
wo ye yao xue xi dan pian ji

网友:
硬件加软件

网友:
我也是一名软件工程的学生,也想以后从事嵌入式开发.现在我学习了C/C++,delphi.数据结构.
还应该学习西什么语言,或则课程.请从事这方面的,谈一谈阿.

网友:
8位的嵌入单片机有51
32位有ARM等

嵌入程序开发有用汇编及C,用汇编各种不同内核各不相同,用C来开发容易上手,

到高级的嵌入后,可以用X86内核IPC,开发可用VC,VB,各种开发语言都可以看你的了..

网友:
同样的帖子,反映就是不一样。
首先需要熟悉两个工具:trace32 和 multi

然后需要了解你要用的操作系统

  接口技术(remote interface)
  平台技术(framework)
  电源管理(PowerManager)
  系统管理(SystemManagement)
  诊断方式(Diagnostic)

其中比较重要的平台包含:
  人机界面
  启动关机
  通讯层
  缓存
  硬件的驱动

抱歉有些我实在不清楚怎样翻译,自己去查资料吧

当然用的语言是: object C(你觉得是C++,我没意见)
以上这些开发芯片是: TMS470***

网友:
大哥,你有开发板吗,如果没有,那就实践不了,还是算了吧!

网友:
先把c,c++学好,以后就好办了

网友:
wince比较简单点,但是如果你有VC的开发经验EVC很容易上手,关键有PB那部分比较麻烦点!

网友:
学习的前期应该广学(了解就可以了)
学习自己最喜欢学的(汇编/Linux/C/C++/数据结构/软件工程/计算机组成与原理等)
将来再在工作中、会学习的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