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用delphi写一个pc与单片机通信的程序,请高手 ...

楼主(2007-08-10):
菜鸟求助:用delphi写一个pc与单片机通信的程序,请高手讲一下大致思路
rt.
使用什么函数?
做东西,以前很少接触delphi,所以有请帮忙了,谢谢谢谢。
通信
程序

网友A:
有相应的控件,有好几种,自己查去。

网友B:
DELPHI里有相应的控件...

网友C:
通讯一般用串口~
没用过Delphi,不过相信里面一定有相应的控件的
VC VB里面都有

网友D:
谢谢各位了,起码提供了一个思路。
下了spcomm和mscomm,正在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