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程序中出现“scheduling while atomic”的提示

楼主:
设备结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smschar_dev
{
        volatile int pending_messages;        //!< number of pending messages for this channel
        struct cdev cdev;                                //!<  Char device structure -
        wait_queue_head_t wtq;                        //!< wait queue for read and poll to block on
        spinlock_t lock;                                //!< critical section
        struct list_head pending_data;        //!< list of pending data
}CharDev_ST;
在从一个缓冲区读取数据的函数中,代码大概如下
ssize_t chr_read(struct file * filp, char __user *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 f_pos)
{
    CharDev_ST *dev = filp->private_data;
    spin_lock(&dev->lock);
   if(wait_event_interruptible(dev-wtq,!list_empty(&dev->pending_data)))
{
      spin_unlock(&dev->lock);
     return -ERESTARTSYS;
}
///在这里读取数据
   spin_unlock(&dev->lock);
}

下面是数据到达时,往该设备的缓冲区填充数据的函数,大概实现过程:

spinlock_t global_read_ctrl_lock = SPIN_LOCK_UNLOCKED;

static void fill_buffer(u8* buf,int len)
{
    unsigned long           flags;
    spin_lock_irqsave(&global_read_ctrl_lock,flags);
    //在这里填充数据
            wake_up_interruptible (&(pDev->wtq));
        spin_unlock_irqrestore(&global_read_ctrl_lock,flags);
}

    在运行的过程中,内核打印了BUG: scheduling while atomic,的提示,而且每次读取一次数据,就打印一次。我的理解是,内核认为在chr_read函数中,会出现占用了dev->lock的情况下由于wait_event_interruptible造成睡眠的情况。

    不知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把内核的“BUG: scheduling while atomic”提示去掉,我尝试把chr_read函数的spin_lock和wait_event_interruptible进行对调,那个打印信息倒是去掉了,但是觉得这样有问题。请各位指点下啊

网友:
我把chr_read函数的开始修改成如此,觉得效率率不高,帮我看看:
//先等待数据的到来
     if(wait_event_interruptible ( dev->wtq, !list_empty(&dev->pending_data) ))
        {
                PERROR("interrupted\n");
                return -ERESTARTSYS;
        }
//获得锁
           spin_lock(&dev->lock);//so the function is moved here
           while(list_empty(&dev->pending_data))
           {
                        spin_unlock(&dev->lock);
                        wait_event_interruptible ( dev->wtq, !list_empty(&dev->pending_data) );
                        spin_lock(&dev->lock);
           }
//确保获得锁并且有数据,开始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