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求:自己写代码实现IP地址控件的详细实现思路,有 ...

楼主(2007-09-28):
百分,求:自己写代码实现IP地址控件的详细实现思路,有具体要求
提供类似于CIPAddressCtrl的各接口函数
ip地址
接口

网友A:
我说下我的那个控件是怎么写的吧,首先用edit作为输入地址的窗口,然后用超类化,继承窗口过程,在里面加入字符,长度,大小的输入控制,然后在程序中需要读取的时候,用sendmessage就可以读出来,当然每个地址由4个控件组成,然后全部读到一个字符串里,在每个地址之间加入“.”,然后就可以作为地址使用了。

网友B:
顶下,米弄过

网友C:
这个不是很好的做啊
你建立一个对话框,里面添加四个Edit作为输入地址
然后对Edit进行控制,最大值是255 不能输入字符, 这些对于Edit是很好实现的啊. 默认为0.
每次使用控件时 create dlg 不是就可以了吗?

网友D:
2楼的能否把程序传给我看看??
48182377@qq.com...能用的话都给分
谢谢了

网友E:
要自己动手。。。这个不难。

网友F:
要做的和CIPAddressCtrl一样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G:
给不了,写在公司的服务器上,而且是用c写的,模块性不好,给了你也无法直接用,还是知道了算法自己写方便,也能进步,有问题会帮你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