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关于vxworks中网络的问题?

楼主(2007-08-23):
关于vxworks中网络的问题?
小弟最近研究vxworks时遇到一个问题,请大侠们多指教!
我的板子把ip地址设置成192.168.1.135,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0.0,主机ip为192.168.1.45,子网掩码是255.255.0.0,我从板子上去ping主机,出现问题,ping不通,而相同情况下板子跑linux系统时却可以ping通,有高手指教一下小弟这是怎么回事吗?
问题
主机
ip地址

网友A:
ping不通,应该是ARP请求失败,也就是你的PC机没有获取到对端的MAC地址

网友B:
防火墙设置

网友C:
你仔细看下你vxworks下网口驱动的配置,我觉得多半是驱动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