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 正确下载*.hex程序后,无法工作,是否单片机损坏?︻╋████◤

楼主:
我用的ATmega48单片机,当用SLISP下载程序下载一次试验用的程序后,提示烧写、校验成功。但运行后,该芯片没有任何反应,用电流表测量,只有0.02微弱的电流消耗。此时更改回曾经正常驱动该单片机的,仍然提示烧写成功,运行效果效果仍然同上述。

请问,我的单片机是坏了么?用什么办法能修复这种现象?

烧写编写错误的*.hex,会损毁单片机么?

请各位达人指教!

网友:
烧写HEX按理说是不可能弄坏芯片的,不过芯片一般都有刷写次数的寿命,还有就是有的片子在下载时有些选项将芯片的ROM给封掉,再也不能写了,以此来保护数据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原因...

网友:
可能是CPU的标志位(熔断丝)状态不对,用PonyProg软件参考文档改一下,或找一个带好用标志位e2p文件线烧一下。

网友:
熔丝位不对或损坏,用有源晶振重新写熔丝位吧

网友:
︻╋████◤

我在下载程序时,我用的是SLISP下载的程序,没有启用融丝位配置,这样能干扰或损坏融丝位么?

网友:
不要浪费时间查找是否单片机坏了,换另外一颗烧写运行不就知道了

网友:
几个情况,如果ISP好用至少证明MCU绝大部分功能可以使用
不知道你的程序的功能是什么?建议重新做一个程序,最简单的,控制部分IO处于你设置的状态用来确定,检查你的熔丝位,或者把熔丝位恢复出厂配置,并写入,试试看。

网友:
我换了一个芯片,问题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