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线

楼主:
用在s52上的下载线,自己做的
接到电脑上后,可以检测到器件
可以很顺利的完成,没有任何报错
但实际程序没写进去
不知道为什么
???
很奇怪

网友:
哪种单片机?
不同的厂家不太一样。。。

网友A:
用的是网上的宇宙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网上的宇宙版?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种单片机?
不同的厂家不太一样。。。

就是at89s52,最常用的

网友:
楼主好,可以到我的博客看看

c8051f 单片机(c2 ,jtag)和at89s5x单片机(isp)二合一串口编程下载线,支持3伏(c8051f 单片机),

5伏(at89s5x单片机)电源,速度快!价格便宜,欢迎使用。
目前通过实际验证可编程下载的芯片:c8051f310、c8051f320、c8051f330D、c8051f340、c8051f350、

c8051f360、c8051f410、c8051f020、c8051f120、at89s51、at89s52、at89s8253等。

联系电话: 13002928013  杨伟民或杨工

email: yang96381@126.com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
用的什么芯片,建议使用HC244
下载程序很多,双龙,智峰都挺好用的
并口的下载线有个缺陷,有些操作系统在开机后第一次使用ISP,大一些的程序会出现多次下载失败
连续写就行,一旦成功,只要不重新启动系统则基本不会失败了
USB的没有这个问题(我的经验7K程序最大不成功达到12次)